GA-H61M-DS2有一个跳内存槽用不了

楼主(2018-03-09):
GA-H61M-DS2有一个跳内存槽用不了 ,CPU换过  ,内存槽也换过   还是不能用  ,工作条件也正常.这个是CPU座有问题吗 还是桥有问题,因为客户有保修,所以更换桥也要写 。谁有修过这个故障的

网友:
刮刮内存槽 看看CPU座针脚有没有歪的 洗刷刷CPU座

网友:
测量内存插槽的SPD总线看看正常不?

网友:
看看没有八角小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有一个跳内存槽用不了就不要搞它了,没什么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