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无信号维修求助

楼主(2018-03-09):
遇到一台苹果7可以开机,*#06#无串号,开机有漏电,测量到是有一个中频坏引起漏电,更换后不漏电了,依旧无串号,无信号,设置里面无固件调解器版本
维修求助

网友:
基带电源换一下吧.这个是通病了.字数...............补丁

网友:
前两天听到他们说,这故障,不知道怎末修,今天至少有点眉目了感谢分享,

网友:
无调制解调器,基带的问题呗,按着这条路查呗

网友:
基带问题就不好办了,换了基带电源后返修率好高的,不知为啥!

网友:
基带问题,先查基带电源,没问题再基带CPU

网友:
同意kdb1977的思路。基带cpu的可能性最大。先易后难,先测基带电源,再处理基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