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 不定时掉电,不关BIOS事

楼主(2018-03-09):
联想C560 (ZEAOO LA-A061P REV:1A) 不定时掉电,有时触发电流0.3掉电,有时开机显示进系统机分钟又掉电,遇到这问题国际惯例先刷BIOS
基地的BIOS 一搜一把大,下了几个测试,有些不显示,有些可以开机,找到可以用的BIOS了。刷了故障还是一样,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北桥上BGA了。居然不掉电了。此机修复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amd的话就很正常了。

网友:
这个碰到了

网友:
看来是北桥虚焊了,有可能是散热不好引起的虚焊吧

网友:
虚焊个人感觉挺好判断的    拆机的时候看看散热做的怎么样  脏不脏      如果太热太脏就必须考虑显卡或者桥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造成掉电

网友:
楼上的经验真是丰富啊,我要向你们学习啊,都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