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看看这两种显存能代换么

楼主(2018-03-09):
可以用在同一张显卡上么

网友A:
二个芯片的 频率不一样。。 芯片其他参数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得换一组吧      单换一个不行吧   不确定             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个芯片的 频率不一样。。 芯片其他参数都是差不多的

请教 ,这样的显存如果上到同一张卡上,会引起黑屏么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但是要换的话整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