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Olio 13半小时关机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8-03-09):
HP FOlio 13半小时关机是哪里问题?已经刷过BIOS了,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如果是准时半小时  一秒不差 关机    那还是BIOS

网友:
bios问题。大多数还是啊 在刷几次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   原厂的

网友:
如果关机时间一样那还是bios,或者你检查下散热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个联想的  半小时关机  后来确定是系统问题  换成win10就解决了   我说的不一定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