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 方正颐和E100不开机

楼主(2018-03-09):
接修一台方正颐和E100
笔记本
,触发后5V,3.3V会瞬间掉电,电流到0.19A左右,给如何下手,本人新手,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很多机子是有保护的 一短路就保护 电流开不出来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很多机子是有保护的 一短路就保护

网友:
有短路地方 查短路吧 看看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