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SP5D1 版号6-71-P65P0-DO2A

楼主(2018-03-09):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战神的机器。主板的显卡附近的公共点严重烧坏。板层被我挖了,才正常亮机。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机器用外接电源充电器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但是用电池,或者插着电池插外接电源也不触发开机。充电充一会就不冲了
现在是问题是,帮我看看这个我挖的板上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元器件,来个高清图,
还有,我想了下,电池连接EC的线我量了是正常的,可是还有什么条件会导致不触发了?
电池正常输出供电电压13.8V
就是不触发,无待机,我想肯定是我挖坑的那里有断线, 但就是不知道断的是什么信号线

电池开机的条件是什么呢?
付上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要修好很难了吧,很多信号线都断了吧

网友A:
用显微镜看一下每层线的走向,再找一个点位图,结合电路原理图,或者找一个一样的板子,对比阻值,或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显微镜看一下每层线的走向,再找一个点位图,结合电路原理图,或者找一个一样的板子,对比阻值,或者电压

有这条件,我还会来坛子里求助?

网友:
兄die,我感觉你这坑是不是挖的有点多了,看你这样的坑怕是修不了咯

网友:
没有点位图确实难搞,只能换版了

网友:
求高清图。。。。。。。。。。。。。。。。。。。。

网友:
学习了

林辉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最好劝你换板,就算是好了返修率也是特别高,板层都烧坏了还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