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8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8-03-09):
手里有一台DELL 15-5548 进水烧了几个电容  换了之后 公共点电压正常 无待机3V 5V   首先问下各位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12V左右 不知道正常不,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不触发 查没有3 5V待机 查看待机芯片 发现其他信号都正常就这个3V_EN和5V_EN只有2.2V  我感觉不正常  请问下各位 这个机器  公共电电压12V和EN1和EN2电压2.2V 这些电压正常不呢?   待机芯片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补充下 这个3VEN和5VEN是IO通过 EN_ON和VCOUT0_PH#发出来的  实际测量 EC的112脚EC_ON为3.3V 104脚VCOUT0_PH#只有2.2V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错了

网友A:
分析得不错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不错哟。。。。。。。。。。。。。

这是求助帖   没有分析  哪里来的分析不错

网友:
12V 公共点 是正常的。。 新款的主板采用 PWM 模式的,公共点也就是电池电压。。。。。。

网友B:
没错,EN是正常的。3VEN,是ENON,通过并联电阻分压来的。3.3*2/3=2.2

网友:
换MOS管看看,MOS烧坏也会无电压输出,另外你要看后面的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35v出了吗

网友:
没有供电  就是两种结果   要不是没出要不短路
没出就是缺条件   补条件就行  条件满足还不行就换芯片
短路的话   直接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EN是正常的。3VEN,是ENON,通过并联电阻分压来的。3.3*2/3=2.2

谢谢你的分析  我明白了 我开始都还没有看到有两个分压的电阻呢

网友:
没错,EN是正常的。3VEN,是ENON,通过并联电阻分压来的。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