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开机白苹果定住,刷机能过

楼主(2018-03-09):
刷机都能过,第二次进度条走完了就一直定在白苹果界面,换了u2和硬盘都一样,哪位大神指点一些后面是干音频好还是wifi,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WIFI,先做WIFI,先做WIFI,先做WIFI,

不行啊,还是一样,这台每修好又来一台,同样的问题,估计是什么通病了,

网友:
是不是 外设有问题

网友:
音频音频音频!!!!!!!!!!!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我的一个7 报错4013 中频挂了

网友:
记住了  下次碰到 参考下  谢谢、、、、、、、、、、、、、、

网友:
先简单的音频  在wifi..................................................................

网友:
硬盘用测试架刷过正常吗?会不会是基带电源引起基带工作不正常啊?

网友:
7代还没干过,先来学点经验。         1

网友:
音频断线......................................

网友:
音频,或是检查外设,我先前有一台刷过就是卡白屏,检查到最后,是HOME键没认到

网友:
音频供电断线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大音频啊

网友:
果断音频  7跟7P的通病

网友:
这音频问题多吧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