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创想C216E,上电,屏幕有红绿蓝白灰屏循环

楼主(2018-03-09):
如题,上电,,绿灯亮起,有红绿蓝白灰屏变动盾环,,晚上一试,没有待机了.那 位大师,修过呢.板号

网友:
查供电了么?板上的供电没问题估计是程序问题,实在不行换一个通用板,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维修的必要,换板解决,不超过30块。

网友:
进入了老化模式,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噢,找程序来试试吧.谢谢哦程序不容易找啊.

网友:
RTD270C和程序很多,不过这个片子坏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