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1-471G待机与触发问题

楼主(2018-03-09):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哦,有待机3.5V,没有一点触发动作,一点都没有,待机电流是0.02,接近0.03哦,
把3.5V滤波换成钽电容,也有3.5V出来,
加焊IO,3.5V没有,但能触发了,
发这个帖子只想让大家知道,待机没有3.5V是正常的,真的

网友A:
3V滤波电容 耐压6.3V,5V滤波耐压10V,而cpu的330电容耐压2V,坐等你返修,而且是瞬间掉电的那种

网友:
下回碰到先换这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滤波电容 耐压6.3V,5V滤波耐压10V,而cpu的330电容耐压2V,坐等你返修,而且是瞬间掉电的那种

啊?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不会吧,......................

你头像中的美女,好一对勾魂的眼睛,看在它的份上,再告诉你,这块板子待机为什么会没有3V和5V,因为他们的开启,受控于S5_ON,同板子同信号论坛有人分析过,ec检测到适配器,会瞬间发出s5_on去开启待机,然后关闭,等待按开关。所以待机没3V和5V,其目的是省电。

网友:
广大的机器 待机时都是没有3 5VPWM的 得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中的美女,好一对勾魂的眼睛,看在它的份上,再告诉你,这块板子待机为什么会没有3V和5V,因为他们 ...

分析的不错,很多初级维修者就是容易走弯路,以为是待机问题,结果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