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15LM00040不通电

楼主(2018-03-09):
下午同行拿来个AOC 215LM00040 IPS显示器
说是不通电。到手一试果然是不通电。觉得应
是电源板的问题。果然一拆看。请各位看看图
片。本来不想修了。但仔细一看是LD7576的电源
集成电路。一般都是直接用LD7575代换的。只要
把第一脚的电容拆掉换上电阻就行了。修了都没有
返修过。

网友A:
楼主处理的够干净,还好,电阻炸的不多,我看到电阻炸的多的,就直接换板。

网友:
还好烧的东西不多,烧的东西多了都是直接换班,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网友:
处理的的 是挺干净的   一般 这种地方 烧掉 先 换个模块 试试  比较 简单 模块 不行 才会 去找芯片

网友:
看到这样的一般都直接换板了,楼主好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处理的够干净,还好,电阻炸的不多,我看到电阻炸的多的,就直接换板。

真是有同感:那么大一坨黑糊糊的给弄得那么干净!

网友:
这个好修     图纸都能画出来了   哈哈

网友:
烧的够严重的了,恭喜修复。。。。。

网友B:
直接换板,省事,赚的也不必你修的少,换板客户肯掏钱,修的话,客户不肯掏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省事,赚的也不必你修的少,换板客户肯掏钱,修的话,客户不肯掏钱

换板成本要25元最少。我这样成本最多5元钱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成本要25元最少。我这样成本最多5元钱就搞定。

和客户怎么说呢?修好50,换板80,你看客户选哪个?再和客户说,换板,原装的,稳定,客户肯定掏钱。自己多省事,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真好,这种代换方法也研究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处理的够干净,还好,电阻炸的不多,我看到电阻炸的多的,就直接换板。

一样的,一看板子烧的太多  我就直接换板了!一个一个换费劲,板子贵还值得搞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芯片是7576AGR,电路很好分析,和7575PS差不多

网友:
烧的东西不多,烧的东西多了都是直接换板子还快一点,也好收费

网友:
想这种还是换主板比较好

网友:
楼主技术好,来个相关的电路图更好理解

网友:
电路很精通,功底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
烧成这样也修,,,现在板子成本还不如维修时间成本高

网友:
楼主是高手 很不错 楼主是高手 很不错

网友:
拆了这一堆啊··光偶不爱坏啊··这都搞出来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