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1L进水维修

楼主(2018-03-09):
机型:ASUS A401L
板号:K401LB
     REV:2.0
故障:进水

接一卖场小伙送修ASUSa401l机器说进水了

板号,

来个进水图,

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后插电0.00
隔离保护没过,充电芯片6脚ACDET不正常,换掉2电阻后6脚有2.5几的电压,隔离保护通过,待机还是0.00不动,还有问题

进水的地方在充电芯片周围,直奔AC_IN_OC#

3.28v肯定不正常,难怪不触发了
顺着点位来到PQ8810

继续看这边

PR8812进水腐蚀变成了无穷大,换掉后ACINOC#变回了低电平

通电板子已经亮机

总结一下,冬天进水的板子很多,故障一般情况都不大,(二般情况除外)坏得都是一些电阻之内的,而且还都是在进水的区域。
细心一点会发现新大陆。

饮水思源.

嘿!帅哥,觉得有用加点分撒

网友A:
学习了,对不会判断故障原因的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对不会判断故障原因的有帮助

。。。。。。。。。。。。。

网友B:
小哥哥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C:
修得不错,学习了,维修第一步,就要修行火眼精金

网友D:
楼主厉害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哥哥技术可以,学习了

。。。哥就是哥 哪来小哥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不错,学习了,维修第一步,就要修行火眼精金

进水的   必须要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好经验,好东西,学习到了

网友F:
还好   问题不是很大  修好了就好  大家都欢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经验,好东西,学习到了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   问题不是很大  修好了就好  大家都欢喜

恩 是的

网友:
皆大欢喜

网友G:
进水机 我一般都是比较命好的   洗洗刷刷就好了   自己再补一下就行  嘿嘿    我是头疼被摔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机 我一般都是比较命好的   洗洗刷刷就好了   自己再补一下就行  嘿嘿    我是头疼被摔的机子.....

楼主运气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点耐心,一般也都还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