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0):
型号:联想Z40-70 .故障现像: 不开机
维修过程:插上电流表0.01 看似有待机,万用表量3V 5V没有,查公共点0.8V ,保护管第二个4脚为20V。肯定 不对,,先换隔离管,一换公共点有20V ,一按开关有3V 5V,上电0.02.  继续查公共点,发现4脚还是20V 但5678脚为20V ,,这意味着还没有真正过保护隔离,这时其实是想打开图纸看一下了,不是能凭经验搞定的啦。突然手碰到BQ737充电芯片旁边。有点点温度,但电流还是0.02.。想着这么低的电流不会有短路才对,但是凭着经验来讲,有发烫应该不正常,找了料板换了BQ737,,一插电源,自动上电,0.5几反复跳变,完美跑数,插上电池,能充电,取了电源,也能放电,,,完全靠经验修机,没啥技术含量
看的懂的加分,谢谢

网友:
无反应的机子一般都很好修,最不好修的就是有反应或者掉电的’

网友:
有经验就代表大部分 靠感觉

网友:
居然突然就摸到板子充电芯片发烫,看来触摸法还是很好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