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 板号6-71-6500-D03 怎么 改集显

楼主(2018-03-10):
如标题,神舟K650D,板号6-71-6500-D03,故障是开机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后掉电关机了,测所有供电都正常,包括独显供电,有0.9V多,当用示波器测电感前后端的时候,都没有波形,这是不正常的,换掉芯片up1642P,只有一个电感前端有波形,一个还是没有,测上管控制级有瞬间波形,像保护了一样,上下管升压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进PE也会风扇狂转掉电。现在想改成集显的,但这机断掉独显供电不行,还是会报警掉电,看淘宝有集显主板买,应该是可以改的,不知哪位大神会改,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主板图片是淘宝上的,我的是独显的。

网友A:
先把供电断开试试             没试过

网友B:
这种板子估计不能改吧  神州的检测不到独显都要报警掉电

网友:
有卖集显的主板 肯定可以改!!!!!!!!!!!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学习不错不错学习学习不错不错学习学习不错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C:
买集显的主板版号一致吗???建议还是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供电断开试试             没试过

供电断开过,不行,一样会报警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估计不能改吧  神州的检测不到独显都要报警掉电

淘宝有这种集显主板卖,板号一样,只是不是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集显的主板版号一致吗???建议还是搞清楚

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不能改集显,这个独显比较好换,就是BGA有点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改集显,这个独显比较好换,就是BGA有点贵

不能改淘宝有集显主板卖,应该是可以改,只是不知道怎么改,怎么去掉独显供电检测。

网友:
这种改集显的  除了图纸有标注   集显和独显区别的    维修人员改一般不容易  除非遇见工厂待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等待大神来回复了 改集显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改淘宝有集显主板卖,应该是可以改,只是不知道怎么改,怎么去掉独显供电检测。

这个是有集成显卡的主板卖,但是这个机器不是去掉独显供电或者拆掉独显就可以的,要动很多东西,没有专门的图纸和标识是不好改的

网友:
      这个以前也想过要改集显  但是也是不知道怎么改 光去掉供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