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看不见版号

楼主(2018-03-10):
一台hp431 看了几分钟 没找到版号 哈哈 我对自己也是醉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  把那个黑色贴纸撕下来看看

网友:
淘宝上查查主板一般卖主板的人都有高清图

网友:
好像是CPU 座子下面- 拆开看看

网友:
这板子 南桥容易坏啊,我上次换了个南桥 用了2个月 又坏而来

网友:
CPU座子下方的黑色贴纸取掉就能看到了

网友:
我有拆机好主板  需要联系   646179-001   内存贴纸   这是版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