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万能的迅维谁知道苹果一体A1418如何拆底座

楼主(2018-03-10):
苹果一体A1418如何拆底座,在网上查说用一个退出卡插在底座与机器连接的缝隙里1.9公分,座的螺钉就裸露出来,但试了不是那么回事,有谁拆过说一下。

网友A:
连接壳和低座有一排螺比较多的那个全部取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壳和低座有一排螺比较多的那个全部取下就行了

问题就是连接壳的那排8个镙,露不出来,怎么能让它露出来,您拆过?

网友:
大师们都谁拆过苹果一体A1418底座?请教说一下。

网友:
先拆屏,在拆风扇,主板然后才能拆底座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就是高大上                      还要先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