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B3触发后1S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10):
广场里的同行送来一台主机 说掉电就放下走了

拆机出来具体型号是这个样子

用我的电源测试触发后风扇转下就停了 可以再次触发

直接把M和B BIOS 对换 再次触发还是老样子掉电

然后就开始测触发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习惯从后往前测 CPU供电0V 总线供电0.2V 不对

正常应该1.05V左右 想换总线供电芯片 没找到 直接加焊了下

再次触发 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拖一次就好啊?  感觉怪怪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拖一次就好啊?  感觉怪怪的

CPU VTT 1.05电压。。。。。。。。。。。。。。。。。。。。。。。。。

网友: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拖一次就好啊?  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