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c355

楼主(2018-03-10):
进系统一会花屏,求助请各位大神该往那里考虑呢
求助
联想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 。。。。。。。。。。。。。。

网友:
不进系统不会花吧? 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显卡驱动 ,显卡,屏的几率不大

网友:
先不进系统。 看看花不花。确定一下是不是屏。 不过看这个显示。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