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640为毛超频不起作用?

楼主(2018-03-10):
收到一片杂牌x58主板,附带L5640。CPU默认2.27GHz,感觉太低。进bios设置超频选项,将外频从133提到200,显示频率为3.4GHz。保存后重启,POST屏幕也显示CPU频率为3.4GHz。然而进系统后用cpuz或aida64检测,cpu还是最高2.27GHz,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服务器cpu可以超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cpu可以超频吗?。。。。。。。

服务器cpu可以超频,问题可能出在深圳山寨x58主板上。

网友B:
关于超频总感觉有点神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超频总感觉有点神秘

看来你还是有些嫩。我说的是年龄。以前的电脑最大的乐趣就是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