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S1-411触发掉电会是哪里问题?刷过BIOS了

楼主(2018-03-10):
(无正文)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加焊一下试试看,这种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样子说谁能帮得到你呢??电压都不测一下,。。

网友:
没发分析    描述太少

网友:
先找到这类故障的维修方法,最好用示波器先测一下电压。。

网友:
描述的清晰点又不会掉手指头,电流都不说是多少,整个一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