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笔记本第一次开机可显,重启就不行了

楼主(2018-03-10):
我今天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子,冷机时开机可以显示,但是重起就不行了,电流就0.45-0.6之间,我把CPU下的哪个大电容拆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通病下的电容也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了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子,冷机时开机可以显示,但是重起就不行了,电流就0.45-0.6之间,我把CPU下的哪个大电容拆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通病下的电容也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
重起就不行了,电流就0.45-0.6之间   查下此时的相关条件 。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最后你搞出来没有能说一下叱,我上次也遇到过但没有搞好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南桥坏了,换了就没事了,用了几天了,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