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正在修广达DAOLV6MB的帮我看一下这个位置是电容还是电感

楼主(2018-03-10):
这个烧糊的地方是电容还是电感。谢谢,没有图纸

网友:
目测应该是电容!!!!!!!!!!

网友:
你觉得 呢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看线路也能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看线路也能看出来

二端都有19V电压,不敢确定。。

网友:
如果是全部接地就量不出,就要观察一下电路,看是不是连到地线,如果一边连该地线就是电热,如果不是则是电感

网友:
我是越修越怕,因为是能正常使用的机器。。
淘宝上这个主板880.。

网友:
简单 看两端分别链接到那了e  如果一端接地 基本就是电容 (前提板曾中的线没有烧断接地)

网友:
楼主,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80%以上可能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端都有19V电压,不敢确定。。

两端都有电压那估计电感的可能性大,但是目测看的想是电容啊

网友:
   看着像是电容哦

网友C:
这个位置是电容,百分之百肯定,我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目测是电容,一般板子上的电感没有那么大,而且颜色是偏黄色,电感是黑色的或者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是电容,百分之百肯定,我正在修这个机器

哦,先谢谢了……没有图纸。我现在量出来这二端都有19V,说明主板还有问题了

网友:
          目测是电容 兄弟这个有极性吗

网友:
大哥有没有广达TWK的bios程序啊?电脑换U后点不亮了,想升级下bios看看

网友:
像是电容吧,烧成这样!!!!!!!!

网友:
一头接地就是电容。。两头不接地就可能是电杆。。。

网友:
很显然啊,是电容啊,这种颜色怎么可能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