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转手4次维修

楼主(2018-03-10):
接到一台联想b460 笔记本  现在故障不加电  客户讲开始是系统故障 修完后不开机了  现在转到我这是第四家  本字外观千疮百孔  螺丝缺了好多 拆机检查  主板电池没了  通电试机除了19v  整机不供电  先查51123 无输出  检测电阻无穷大  拆下来一看焊盘也没了 不知道是哪家弄得  换电阻补焊3.3v输出6v 芯片烫手   看来51123挂了 用51125代换试机 3.3v和5v都有了  开机键有电压了 开机还是没反应   看了下bios芯片动过  刷bios开机 风扇转CPU供电无  b460这台机器是要和ec bios一起刷的  刷ec bios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了  CPU供电还是没有  仔细看下上家 动过乌龟壳  仔细看下有个芯片装反了  不知道是故意弄得 还是没弄懂脚位  手中没有乌龟壳  用其他管子代换没成功  用一会就烧  等购进乌龟壳 试机  附上亮机bios给大家 _B460  ec.rar _B460

网友:
这板子就爱坏EC的BIOS,51125的腐蚀和铁皮管

网友:
这款机器爱坏的基本都全了。 还缺哪个分压电阻爱坏的。^_^

网友:
这个机器典型的  待机进水  铁管

网友:
又是乌龟壳¥@!#%@#%!@¥!¥@##@¥

网友:
用其他管子代换 注意散热和焊接 一般是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