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换了系统之后进不了bios

楼主(2018-03-10):
三星笔记本电脑450R5J,刚刚换了win7系统,激活重启 现在开机就只停在商标上,BIOS也进不去了。怎么办 求大哥帮帮忙

网友A:
看看USB口,或者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USB口,或者有惊喜·················

没有东西.............................................................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或硬盘挂了

网友:
吧硬盘拔下来。 看看是不是还停在logo哪。再不行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估计电池扣掉放下电就OK了,这个应该没有搞坏东西

网友:
排查外设,裸板试试,刷BIOS,再不行就需要动桥了,你这个不行放下电试试

网友:
卡LOGO了,换不回去WIN10了吗!先拆掉硬盘排除一下呢

网友:
bios或者硬盘。。先拆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