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B250M-K不触发与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3-10):
一块腐蚀的华硕b250无法保修送到我们这里叫我们看看
腐蚀的是io部分 清洗干净之后有一根线断了  补上

点开关还是不能触发  测了一下rsmrst没有3.3  这个3.3是3vsb上拉的 测了一下pcie b10没有3.3  这个待机是atx5vsb转换成atx3vsb
然后在转换成3vsb的  测试atx3vsb已经有了 管子条件已经满足了  然后短接这里

然后按开关顺利触发  但是屏幕不显示  测量内存有1.21 2.5v 测量vccio1.06 测量vccst1.00v  VCCSSA好像是和vccio共用的一路 这里没注意  然后测pcie时钟没有  测量cpu供电芯片已经得到了en 并且发出了pg信号转换给到了pch  24m也已经起振  但是不出时钟  到这里就感觉有点麻烦了  我去官网刷了个bios  然后干了一下pch 还是不出时钟 后来看到时序图  出时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io的pwrok信号  找到io测量点 只有0.1左右  对地只有20多一点  加上前面的腐蚀  感觉io坏了  但是没有替换的  后来干脆断开io的pwrok电路  把io的pwrok信号和cpu供电芯片出来的pg连一起  没想到顺利出来pcie时钟

  屏幕顺利点亮

 会员1248804300鑫豆2025-2-27 19:08
 会员812632300鑫豆2024-4-8 14:23
 会员14320872元2023-5-7 16:18
 会员11312842元2023-2-10 17:28
 会员7439512元2022-10-2 23:32

网友:
想在这个论坛下载个东西真够费劲的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没有贡献,。我们提倡先分后享

网友:
使用稳定吗?????????

网友:
老师傅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牛逼、赞一个,,,

网友:
厉害,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出来。

网友A:
LZ还有这个点位,还是找了一个相近得看的?技术很厉害,但是VCCSA和VCCIO应该不是共用的吧,LZ是跑线判断的么,望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还有这个点位,还是找了一个相近得看的?技术很厉害,但是VCCSA和VCCIO应该不是共用的吧,LZ是跑线判断的 ...

有点位

网友:
楼主好强啊!都知道缺少什么信号。。。大师

网友:
这个还能修出来,感觉B25的板子很新啊,资料一般都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点位得好好珍惜哦。保不准哪一天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主去哪里找的点位图?淘宝上好像没有!!!!!!!!!!!!

网友:
我一般说修不了换板吧。这么复杂都能修,只是飞了两条线,小小白啥时候能练到这水平。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点位图很重要。学习了,点位图很重要。

网友:
大神,膜拜一下。。。。这个确实厉害,厉害

网友:
还没修过这么新的主板。收费肯定不低吧

网友:
这样都行啊。。这么新的板子还没修到过,,,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华硕B250M-K不触发与不跑码维修 [修改]

网友:
努力学习中,吸取经验,迅维的大神们都是好样的。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修到过,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pcie时钟导致的不跑吗 供电时钟 pg信号 楼主玩的留啊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看看怎么搞!!

网友:
最后还是得换IO芯片把 这样飞线没有IO芯片是不是 外设都不好用啊

网友:
这样还真没有尝试过,前两天遇到io的pwrok电压偏低的,懒得换IO直接就丢了!看来下回也可以这样飞飞线了

网友:
这个理论牛逼啊。。。。。。。。。。。。。。。。。。。。

网友:
这样接不会 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主技术非常牛逼、赞一个,,,.................

网友:
b250都有点位图了,哪位朋友有H110M-F的点位图?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老哥·  我也佰腾·的啊  哈哈

网友:
大神收我为徒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希望看到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也佰腾·的啊  哈哈

老哥 ,没想到灌个水尽然碰到了老乡,你柏梓的?加微信351933617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厉害

网友:
学习学习,华硕B250M-K不触发与不跑码

网友:
6666楼主老司机啊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刚来这个论坛学习感觉卧虎藏龙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哎,这技术,这分析,望尘莫及啊、、、、、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修到过,,,华硕的主板难修

网友:
楼主技术很6 小弟学习了

网友:
一般维修员加焊完桥不好就会放弃了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修好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板子都能修,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000000.....................

网友:
我愿意给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都是好东西,楼主不错,再接着发。

网友:
这个。。。。除了说厉害和加分,我还能说什么!!!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小倒刺儿 你现在是真正的艺术家了

网友:
总线电压(FSB_VTT)由内存电压(VDIMM)经过Q30降压得到。
受U17 LM358放大器控制 。
测FSB_VTT基准输入电压 LM358 第5脚 VREF_1P2V
也是0.6V 不正常 正常1.2V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片,开机没反应原来是显卡松了,插好后用了一天,刚刚拿过来,排查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这样都行啊。。这么新的板子还没修到过

网友:
有点位好修多了,,,,,,,,,,,,,,,,,,,,

网友:
想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楼主牛B了。这种也能修好。不容易啊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