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烧了,USB芯片烧了,会烧CPU不,

楼主(2018-03-10):
USB3.0 烧了,USB芯片烧了,会烧CPU不,有个机器,芯片拿了,各数据阻值都正常
就是不开不了机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可能烧CPU,也有可能单烧南桥,主要看是不是南桥CPU一体的架构

网友:
有可能。 特别是那种集成CPU的。 桥和CPU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不会吧,只要管子没穿

网友:
我遇到过烧桥的,桥烫手,用手按住受不了

网友:
u也是有概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