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312T散热风扇猛转

楼主(2018-03-10):
板号mbx-236   刚开始通电不显示,风扇也是半分钟不到猛转。刷一波bios正常开机,风扇还是过半分钟猛转        声音太大了  出风口正常,没有堵住,在狂转下进入系统正常,温度一般40多。求解?

网友A:
要修改ME再刷吧。南桥ME模块没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ME再刷吧。南桥ME模块没更新

怎么修改,原厂bios文件还在,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