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2G-59TB 过logo重启 进bios键盘不让用

楼主(2018-03-10):
ACER V3-572G-59TB笔记本 ,开机显示logo ,然后自动重启,有时能进到系统启动界面,显示正在修复系统,然后又重启,进bios显示第一个界面,除esc键能重启外,所有按键失灵,拆掉硬盘,显示没有找到启动磁盘,然后死机,按住5秒强制关机后,松开开机键,电脑自动开机,换内存还一样,刷了两个bios都没用,是我下载的bios不对吗,新手小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指导一下呗 我没用积分,不让我下载,大侠们给点分呗

网友A:
用USB外接键盘试一下看看。看看外接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外接键盘试一下看看。看看外接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外接usb键盘是一样的问题,我试过几个键盘了

网友:
刷了2个bios还是原故障应该就可以排除是bios问题了

网友B:
按照时序来进行维修。你这种按照 掉电维修

网友:
看一下开机各相电压正常吧,在试一下外接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进行维修。你这种按照 掉电维修

呵呵,大侠们,我懂的还不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