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电流烧洞维修

楼主(2018-03-10):
b460大电流,本以为CPU供电坏,结果是3v上管的19v电容爆,烧的有点深,考虑背面有料,没有直接挖穿,把过来的19v铜皮撕开,教大家一个撕铜皮的方法,把脱锡线焊在要撕掉的铜皮上,用力撕,就可以开了,不用刀子刮,超级方便,原来上管装不了了,改一个管子上去,修复

网友A:
用吸锡带拖铜皮,有点暴力

网友:
一般烧洞的    我就不修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带拖铜皮,有点暴力

比用刀刮更好,不会伤到夹层,请加分

网友:
现在回复也不给分了,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