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8-03-10):
机器拿来时开时不开   找到问题 内存供电19V经过一个电阻 电阻坏了  换电阻的时候不小心19V跟3.3V连一块了  现在南桥烧了  拆了还是短路 还有救吗

网友:
死一片了,还修来干嘛,Ec也挂了的

网友:
这种慢慢查,烧机法,看看短路的多不多,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只能看图纸 烧鸡 慢慢搞 估计烧了一大半

网友:
这种况修跟换板的成本一样了,即使修好了,稳定性也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只能看图纸 烧鸡 慢慢搞 估计烧了一大半

哎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没救了。估计烧了一大片,就算能修好,成本在那里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可预知了,以前我也搞坏过一块B460的板子,也是19V和3.3连一起了,最后直接换板了

网友:
基本上没多大的希望了,维修一定要心细啊

网友:
基本上巫溪了   玩完了  没得搞头   换板子吧  安全点

网友:
估计是没了,19V 直接烧到3.3V里面去了,有关3.3V 的东西基本死

网友:
换桥换EC,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