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的灰屏,会不会是南桥被顶穿了,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8-03-10):
大家看看,会是南桥吗?12204-1的机器

网友:
拿来机器不跑码,刷了BIOS跑起来了,结果灰屏。郁闷。

网友A:
看图那桥好像不该露铜的地方露出来了,这样子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那桥好像不该露铜的地方露出来了,这样子麻烦了

估计要换桥了,看了螺丝背面的线,到主板屏线接口了,屏线是好的。

网友:
你的运气也太差了吧哥们,这事一生遇到一次就行了,别再遇到下次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花屏的,换显卡换显存都不行,你这个估计也是不好弄

网友:
确定BIOS没问题,只能换桥试了!

网友:
看图片是不是桥有个小坑啊!!看图片是不是桥有个小坑啊!!

网友B:
这个和南桥没关系,这点伤没有问题,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南桥没关系,这点伤没有问题,查别的问题吧

螺丝顶穿那个位置的线路刚好是到屏线的,今天来了一台集显的,确定上半部分是好的。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看图片还以南桥起泡了呢,原来是顶穿,换好了告知一下大家啊,,,以后好借鉴

网友:
螺丝拱坏了,没办法处理,你用放大镜仔细看看是不是有 铜线断了的,如果有,换桥

网友:
能遇到这个情况的概率和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你太幸运了。。。

网友:
屏线接口你先测量一下看下哦,动不动就换桥。除了人为损坏。我还没见过能用肉眼看出桥坏的

网友:
起码也是把桥打空焊了,先拆下来重做一下,桥不一定坏

网友:
这种事情太正常了,换个桥看看好不好,不好就放弃吧,浪费时间

网友:
多半挂了   换吧          ,,,,

网友:
测下LVDS对地值

网友:
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灰屏维修思路来修呢?动不动就换桥可不是好习惯!

网友:
这个顶到桥了 先换了试试吧 不行你就惨了

网友:
估计是要换桥试试了

网友:
故障点意见很明显了 桥肯定是要换的 估计下面意见掉点了这个才是最麻烦的。桥边上意见开裂了被螺丝顶的。还有检查下屏接口的参数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仔细的测试。

网友:
只能换桥啦都坏了,难道还能修好不成

网友:
现在机器不好修..............................

网友:
换一下桥吧,版感觉也不能要了,换版吧

网友:
估计刷的bios不对,建议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南桥没关系,这点伤没有问题,查别的问题吧
那里会没关系,南桥集显坏了,也会灰屏的,我觉得再找原厂BIOS刷刷看,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我看桥 有个小吭吭

网友:
HM65平台亮机用的是南桥的集显部分 你这个螺丝打到桥了 肯定要换一个试试的

网友:
桥 干完 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取下来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桥都那个样子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希望看到更多的

网友:
把pcb用刀片刮一点 能看见铜线飞线试试

网友:
量一下lvd阻值看正常不,然后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