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必福ESD 静电检测门禁道闸系统 静电检测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8-03-10):
设备:普必福ESD 门禁系统
型号PBF-E9
故障现象:
1. 手检测功能不能使用
2. 左右脚检测功能不准确间歇性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原因:手检测电极设置不当不能有效使用 左右脚检测功能不准确 主板精度老化需要维修主板 重新校正
维修方案:
1. 更改手检测电极使之能够正常使用
2. 维修主板更换高精度电位器
3. 重新校正主板检测电极信号电压
4. 更换双脚检测踏板引出电极加套石棉套管
5. 双脚检测踏板电机涂抹硅胶密封防潮 加固
客户是个电子厂:反应静电门禁道闸系统静电检测功能不能使用  工厂工程师检测  主板需要更换8K 一张  后来客户找到我 喊我帮他检测研究下  经检测踏脚板电极与主板不直通    怀疑是电容耦合式电极  拆主板返回测试  检测调试后正常
原理分析:双脚 连个检测电极 手信号一个检测电极 地线一根 (负偏压7v)四根信号   地线-7V 经过人体 电阻分压 返回 手电极 双脚电极  通过电压高低 判断人体电阻高低是否合格

网友(2018-08-14):
这个设备没接触过,看过学习到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