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100HA平板二合一电脑,装系统U盘启动不了??

楼主(2018-03-10):
华硕T100HA平板二合一电脑,装系统U盘启动不了??
用大白菜制作了启动U盘,按ESC键选择U盘启动无响应,
必须是UEFI版的大白菜制作的U盘才有反映,但是进去时蓝屏,
还是一样装不了系统。。。

这种机器,麻烦,搞得头都大了,麻烦修过或路过的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网上的pe对平板支持不是很好,容易usb,触摸键盘,触摸板,键盘,上下声音,待机键,摄像头,陀螺仪使用不了,推荐使用恢复镜像,或原版安装镜像安装再打驱动,还不行的话平板试试32位的uefi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pe对平板支持不是很好,容易usb,触摸键盘,触摸板,键盘,上下声音,待机键,摄像头,陀螺仪使用不 ...

这样也行 在原有的系统上装 镜像 但是如果 原有的系统坏了 是不是 不能装了 不行的话 你换换U盘 重新做个 不一样的 引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pe对平板支持不是很好,容易usb,触摸键盘,触摸板,键盘,上下声音,待机键,摄像头,陀螺仪使用不 ...

不是驱动打不上,是连PE也进不去,装不了系统,
还有这机型网查不支持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 在原有的系统上装 镜像 但是如果 原有的系统坏了 是不是 不能装了 不行的话 你换换U盘 重新做个 ...

原系统已损坏了,U盘系统用了2个大白菜版本和1个WIN10原版,不行

网友D:
哥们 你这个硬盘有没有问题啊,或者内存看看

网友E:
楼主:系统装好了,华硕电脑真心不咋样,要不用安装版系统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你这个硬盘有没有问题啊,或者内存看看

32G固态硬盘,硬盘没问题
内存好像是板载的,无法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系统装好了,华硕电脑真心不咋样,要不用安装版系统试一试

安装版的U盘进去就是蓝屏,无法进入下一步操作

网友:
这种机器根本就没法做 可能像是手机那样刷机刷进去的 我碰到过一台愣是没搞定 也还碰到几台山寨机器 内存 骨头硬盘全部板载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以后遇到了 可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驱动打不上,是连PE也进不去,装不了系统,
还有这机型网查不支持32位

Win10 64位安装版不行的话,就先进BIOS恢复默认,然后,自己集成 Intel SOC Driver 到安装镜像,还不行的话就偿试关闭TPM,还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先刷个BIOS.

网友:
现在有些笔记本必须用安装版系统 你找个安装光盘试试

网友F:
换个PE试试,我遇到一个杂牌这种电脑换了两个PE才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换个PE试试,我遇到一个杂牌这种电脑换了两个PE才搞定

换了小马U盘系统,能进PE桌面,
但是装完WIN8,重启还是进不去。
各位有什么好的U盘系统,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小马U盘系统,能进PE桌面,
但是装完WIN8,重启还是进不去。
各位有什么好的U盘系统,推荐一下

IT天空,微PE,老毛桃,一搜一大堆

网友:
换一个版本吧,。,,,。,,,,,,,,,,,,,,,

网友:
                     这个只能装32位的。

网友:
试下冰封系统的U启动 还有直接百度查下这个机子如何U盘启动

网友:
我装过个联想平板,也是PE进不去,后来下了个WIN8 32系统直接安装成功,这平板一般只支持WIN8或WIN10 32的,64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