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AMD A8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8-03-10):
客户送来太联想G50-45  说是雨水打到了,进水了,不开机,拆机后发现进水不多 ,就在键盘接口右边,2个点有发黑,周围没元器件,清理以后能亮机了,心想捡到钱了,结果第二天又不亮了。裸板测试   不接风扇电流卡在0.17,过一会掉电,接上风扇,到0.3风扇转一会掉电,测量各电感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怀疑是CPU问题,但是板载CPU不太敢动,板载的换过几次都没换好过,还有别的思路吗 GP4右边这2个点腐蚀发黑,靠右边那个掉点了  刮开补上的

网友:
头天清理完能亮机,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了。仔细看看还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多看看 是不是其他地方 进水  或者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造成 上电掉电的问题

网友:
头一天能亮的  可能不是CPU哦 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A:
找个图纸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当是有一组电没出,仔细检查一下不难发现的。

网友B:
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   进水机细心观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是干什么的

这个点我看了下没线的  不知道去哪儿的 图纸上没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   进水机细心观察很重要

进水应该是没别的地方了    检查好几遍了

网友:
建议你放BGA上烤下板再测试,有时候进水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