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S不开机小修一例

楼主(2018-03-10):
      今天早上百般无聊当中,一顾客拿来一苹果6S,说是不开机!简单询问了一下,手机没有进水,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顾客拿到其它手机店看了一下,说是板子坏了,要换板!到我店里来,就是试一下!好了,废话少说,打发走了顾客,马上拆机看一下!
   外观看,没有进水,拆出主板,也没有看到修过的痕迹。难道现在的高人都这么的厉害了,修手机连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管它三七二十八的,直接加电一看,短路!短路!居然是短路。心中莫名的激动起来了。
      调低电压,开始烧机,一阵乱摸,发现手机底部发烫,撕开背面充电IC这块的贴膜,熏上点松香,再一加电,嫌疑人马上出来了,Q2300

第一张图是后面拍的。看到嫌疑人,我正准备动手去干它的时候,突然一想,这只是个开关管,它不应该短路呀!一量后级PP_VCC_MAN,发现它也短路!差点错杀好人了。于是直接烧后级,发现电源部分发烫厉害,老方法,熏上松香,再一加电,真凶终于露出头来了,就是C2086,一个小电容

直接风枪上阵,把它干下来了,然后就成了这样了

这个也不装了,直接上电试机,也不漏电了,电流一路欢快的跑起来了,马上断电,装屏再试机,苹果LOGO立马出现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一番装机,测试没有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我想不明白,上一个维修师傅连主板上的贴纸都没拆,是怎样得出换板的结论的,想不明白就不想了。OK,啰嗦完了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网友:
短路真的非常好赚钱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容易接受。

网友:
松香查短路的方法很实用,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松香查短路?涂松香发热有味道吗?望闻问切!这个闻是真用上了?

网友B:
客户摔一下就把电容摔短路了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多来点这种。。。。。。。。。。。。。。。。。。。。。。

网友:
不错 这种问题赚钱最快 一天来几个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啊,就两路电。我有一台待机漏电的,头疼,没思路

网友:
找短路电容我觉得还是非常难搞定,

网友:
楼主这个有点说不通啊,摔一下,电容就短路了啊?点子真好啊

网友:
一台6P 白苹果    招很多人看了 没得救了   你有办法吗

网友:
楼主 辛苦了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可以,有道理,谢谢楼主的经验,厉害了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
开机短路  修机 轻松  小电流的机子我看到就头疼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容易接受

网友:
看样维修上还是以个思路问题,思路对了微调就迎忍而解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短路真的非常好赚钱 短路真的非常好赚钱

网友:
没事就来学习一下,在迅维学习到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松香查短路的方法确实很好用

网友:
有图有真相,那是相当的牛逼a

网友:
上家估计太黑了。。。。。。。。。。。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搞,小漏电就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最后那个电容不用上了吗?:jingya:

网友:
这种就是送钱的 短路直接秒杀 修的不错经验老道

网友:
选择迅维没有错,其他地方培训都是喊口号的,只管忽悠人,不管学员有没有真正学到技术,迅维做的是业界良心

网友:
这个不好烧 我搞不来、、、、、、、、、、、、、、、、、、、

网友:
修的太爽了。简直就是痛快。秒了。前面的师傅肯定是没修。或许他不想修不会修把。该你赚的。

网友:
要是我估计要先拆了发热 的一步步来了,学习了

网友:
加电就短路,应该是vbatt或者pp_vcc_main短路,测对地阻值。如果是那种不能调电流的稳压电源就只有一个一个电容拆了。楼主的方法不错哟,熏松香法是处理大短的快捷方法。

网友:
换主板赚钱啊!一般 店都这样!

网友:
还好没拆开关管,不然走得段弯路了啊

网友:
不会修的就是一句话换板,烧鸡大发不错

网友:
烧后级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症状,烧pp_vcc_main电流2A多,都不带冒烟的,哎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发帖不易,加个分

网友:
希望天天遇到这样的机子。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一个机子,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最后拆掉电源ic,在电源ic的上边一个很小的电容短路,我也是服了

网友:
让上家说要换板的,又是短路问题的,简直就是给楼主送钱过来的

网友:
烧机大法好呀,我发现苹果机摔后容易烧电容,我从4到7都修过,但原因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啊,就两路电。我有一台待机漏电的,头疼,没思路,还不开机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daxiao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原因莫名其妙 摔得

网友:
说明上一个维修师傅 根本就没检测! 反正是开不了机 就报换主板 客户换了 在修!套路都是

网友:
短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赚钱的。现在有些店里都是用热像仪一照板子就知道短路是那儿的问题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主要是比较耐心,也比较细心,这正是咱们应该学习的对象。

网友:
上一个店的师傅是假的,楼主才是真师傅

网友:
摔一下就短路了?摔机导致电压不稳?烧了电容?

网友:
不得不说现在的这种贴片电容还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大师级别教导哈哈哈

网友:
赚钱要在一种轻松好玩的环境下到手,那才有意思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奇芭短路机器,电流烧到了5A也烧不出来,后来用电池直接做了个烧机装置,线都烧短了也没烧出来

网友:
你人 捡到宝了,应该是前面那个师傅不懂维修吧

网友:
手工还行的话先搞下电源,毕竟还是手工比较重要

网友:
上一个师傅只是外配级的,反而不开机就只懂换板,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
上一个师傅是外配级别的,遇到不开机就换板,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
这年头 啥人都有 啥牛逼的人都有 像你这样 认认真真勤本的人不多亮

网友:
一次摸 Q2300发热 然后烧后级 后级不也是主供电吗?????????如果不是后级怎么烧???

网友:
有些时候还真的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查短路?涂松香发热有味道吗?望闻问切!这个闻是真用上了?
熏……短路发热会融化松香,就能确定哪个坏了,接地元件

网友:
上一家技术不到位,只换不修。估计也是想着省事,还能赚个板子。

网友:
只是屏进水的话,拆下屏的背光,清理水,在换一个新的背光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咯 确实不错,,以后多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8-04-24):
看来还是短路的快捷,我这有个短路的,拆开CPU罩一看,A8上盖居然用502粘上的,一上电就闻到烧502的味道:wuyu:

网友:
手机这么劣质的吗?摔一下把电容摔坏了,也是奇怪

网友:
松香应该是因为温度升高儿融化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适用的

网友:
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小的原件相对大的,不容易摔坏。

网友:
一般像这种 都是捡钱的生意,羡慕!!!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这种转换管设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想知道你们都报价多少钱?,我,每次报个2白多,立马嫌贵

网友:
这个有技术难度了,时钟没有。静态检查都正常,动态时测试发现毛病。

网友:
小电容,摔虚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可能上个维修师傅只是随便检查了下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恭喜 又捡钱了

网友(2018-05-25):
之前看过一例屏不显示也是2300发烫,作者跟你一样思路清晰直击故障点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容易接受。~~~~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啊,等于送钱来花啦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短路的还挺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查短路?涂松香发热有味道吗?望闻问切!这个闻是真用上了?
这哥们太有意思了;
;P;P人才

网友:
可以不错 楼主写得很详细。。。。求楼主有时间多分享一下,,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修的很不错,维修思路很重要,错了不但扩大故障还修不好

网友:
短路找到基本好赚

网友:
可能上一个修机的,不会修电路,只会换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厉害 上一家估计什么都不会 解决不了问题就说要换板

网友:
小白 学习 小白 学习

网友:
恭喜楼主没几分钟就300 块到手,我进天也修到一个机器;上可调电源一测大短路,一看主板人家已经修过,他拆了基带电源边上几个电容,烧鸡后发现电源芯片一电容短路,短接开机角不开机,拆了基带电源芯片进系统,估计被上家把基带新片吹坏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哦啊 啊是的

网友:
这个电容我已经修过三台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上一家说要换板吗?因为上个人是个换屏幕师傅,不会修主板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到这种高手的境地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个,这个钱老板是白捡的

网友:
苹果手机最好屏幕黑的状态拔电池,不然容易闪屏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学习中,松香查短路的方法很实用,挺有用的,值得收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故障简单好修,挺好的,给你送钱来了。

网友:
只修电脑不行了 手机 电脑都会修的还好点

网友:
这个不是怪上个维修师傅贴纸都没有撕就报换主板,你们的套路不一样而已。有些客户就是相信那些换主板的,而不相信你说给修好的

网友:
我看到小电流不开机的也头疼,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新手 前来学习,很不错,简单快速

网友:
大哥 这机器就是送钱 秒杀的机器

网友(2018-06-26):
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牛 不

网友:
现学现卖。
。。。。。。。。。。谢谢

网友:
呵呵,有这情况,上一个师傅好像连机器都没拆,就报价了。。。估计直接报的就是换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摔一下就把电容摔短路了 ,还是第一次见!
可能是电容寿命差不多了 经不起这么一摔

网友:
遇事冷静 不要乱干

网友:
就是那么简单,,,,学习了 。。。。。。。。。。

网友:
换板赚钱哦,换下来再修好再换。。。

网友:
上一个是换板人员,啊哈哈哈哈。拆都没拆就要人家换,百分百是换板人员,牛逼啊哥们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容易接受。多多发帖

网友:
上家是有多坑,短路都要给人家换板子,想多蒙一块板吧

网友:
电容短路都是这样修, 拆掉就行。

网友:
短路 很是简单么,看着楼主高兴的

网友:
短路看着确实好修的样子 因为不还不会修手机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精彩,看的你修机好像跟捡钱似的,大师大师。

网友:
看样维修上还是以个思路问题,思路对了微调就迎忍而解了。学习了

网友:
thanks for this great courses it is very us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