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030

楼主(2018-03-10):
这里有个独显的联想4030主板所有usb都不能用求各位大佬解决

网友:
看似全是USB 2.0 的口,找桥去吧----CPU集成桥的吧。

网友:
usb的5v供电正常吗,如果供电正常桥的损坏性很大的

网友:
uab供电正常查usb数据组织 查桥的相关条件

网友:
供电,数据线 OC#  换桥

网友:
通常来说先刷个BIOS试试,管他是不是BIOS问题,不行就得查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