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系统蓝屏

楼主(2018-03-10):
我电脑是华硕K40AB 今天发现系统启动后就蓝屏,错误如下:
电脑开机出现蓝屏stop:0X000000A5(0X00000011,0X00000006,0X00000000,0X00000000)
然后系统按F8还不能进入安全模式,请大神赐教怎么搞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SATA mode设置错了,IDE成了AHCI,或者AHCI成了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ATA mode设置错了,IDE成了AHCI,或者AHCI成了IDE

看信息是bios与ACPI有关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打了什么驱动吧。显卡驱动之类的。重装系统能好就好,重装系统不好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了什么驱动吧。显卡驱动之类的。重装系统能好就好,重装系统不好刷BIOS

我做了一个winPE启动盘 都能正常选择工具界面,然后进winpe界面就显示报错了。
另外,我想问你下 怎么在dos环境下刷bios呢、您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