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不是D到S吗,图中这个Q68能导通吗,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10):
N-MOS管不是D到S吗,图中这个Q68能导通吗,起什么作用?图中个Up1040s的6脚输出接Q68的D极,但是S极已经接了电源的VCC3V了,这个怎么导通呢

网友:
台式3v待机电压电路,触发后由橙色3v代替

网友A:
好像是3.3V双路供电

网友:
是个电压的转换,没啥具体的作用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先去看下基础在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3.3V双路供电

是3.3V双路,待机的时候up1040s的6脚输出3.3V,5VDRV1低电平信号Q68不导通,产生VCC3_SB。开机的时候5VDRV1是高电平,这时候N管Q68的D极是3.3V,S极也是3.3V,Q68不导通,那Q6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应该可以去掉吧,但是图纸中说这个管子必须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3V双路,待机的时候up1040s的6脚输出3.3V,5VDRV1低电平信号Q68不导通,产生VCC3_SB。开机的时候5VDR ...

Q68 开机时出3.3V电压

网友:
触发后SYS5VSB-OFF把u39 2脚EN关闭,也就没有3v输出。Q68则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