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打独立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8-03-10):
机器型号锋锐K560-01,安装独立显卡驱动后重启电脑蓝屏,只要集显正常使用,蓝屏代码A5,压过显卡,换过显卡,内存,刷过bios,换过CPU,换过显卡0.9供电上下管电容,显卡1.05电容,蓝屏时指示灯全灭,风扇狂转,电压表电流升高,CPU和显卡供电部分温度升高,求思路

网友:
楼下回答,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驱动去官网下宅安装。

网友:
我擦 该干的都干了 没啥可干的了

网友:
这都干完了也没啥好修的了。。。让客户用集显吧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应该就可以了。哈哈哈 不一定每样都是硬件导致的。你多半系统用的精简版 那个笔记本有些很容易出这个问题。可以吧原来的驱动完全删除在安装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应该就可以了。哈哈哈 不一定每样都是硬件导致的。你多半系统用的精简版 那个笔记本有些很容易 ...

安装版和GHO都试过了,驱动在同方官网NVIDA官网驱动精灵都试了,没解决,拿给客户了

网友:
显存啊,没换显存试试吗?遇见过显存引起的装驱动蓝屏的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上官网下驱动和显存看看

网友:
在安装系统的时候什么驱动都不要装,在官网下载驱动,一个一个装,看哪个蓝屏。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下,我也想知道,不过如果显卡买的不好也会这样的,以前就试过

网友:
解决了吗,我来学习一下,貌似哪里还有短路的部分啊

网友:
没解决。退给客户了,就安装独立显卡之后重启会蓝屏,其他都不会,没有动显存,怕搞多了就不开机了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