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TPN-W118 15256-1 淘宝购买BIOS 三个版本081A9 测试ok

楼主(2018-03-10):
HP_TPN-W118 15256-1 淘宝购买BIOS 三个版本081A9 测试ok

081A9

网友(2018-05-08):
请问一下是不是工厂BIOS,亮机快吗?

网友A(2018-10-09):
刷上开机报错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网友(2019-01-08):
确实如楼上所言,开机会提示那串英文字母,不过这个也不影响使用的。BIOS是好的,第一次开机需等久一点,后面开机都是秒亮的了,感谢楼主的BIOS。我的原来是不断重启不亮,刷这个就好了

网友:
对了,机器是集显的机器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A:
刷上开机报错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哪里看版本?这版本又是什么CPU呢?不然大家都比较模糊

网友B(2019-05-14):
谢谢楼主 bios 秒亮 可以用 故障是电流0.5反复重启 刷了就可以

网友(2019-06-24):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bios 秒亮 可以用 故障是电流0.5反复重启 刷了就可以

你刷的没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bios 秒亮 可以用 故障是电流0.5反复重启 刷了就可以

你刷的没报错吗?。。。。。。。。。。。。。。

网友(2019-09-03):
完美,火箭亮机

网友(2020-03-22):
亮机是快,但我的进系统后触摸板跟键盘不能用 头大  不知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2020-06-29):
刷上的确会开机报错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网友(2020-08-11):
刷好了,开机多一行字母,不过不要紧。楼主好人,欢迎到我们这里来做客。

网友(2020-12-01):
谢谢  BIOS可用  就是有个报错  !

网友(2021-03-18):
我的本也是反复重启,屏不亮,写上这个后,重启了几次,秒亮,需要的,可放心下载。

网友(2021-11-21):
开始重启,刷这个好的

网友(2023-06-21):
OK可以亮机,还是有报错

网友(2024-11-11):
谢谢楼主分享  能亮  但是有报错

网友(2025-07-05):
可以亮 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