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待机发热

楼主(2018-03-10):
还有吱吱吱声音,是不是挂了南桥 3.3v待机电压只有0.7 对地阻值32

网友A:
桥故障的概率很大 不过具体还需要再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故障的概率很大 不过具体还需要再查下

还有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才3欧姆,估计挂咯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南桥挂了,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南桥挂了,或者烧鸡大法确定一下

网友:
南桥待机发热我都是直接换的,是什么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