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 11开机密码忘记了

楼主(2018-03-10):
晚上收到同行拿来的Lenovo Yoga  11 开机有密码无法解密。U盘也无法启动。TMD 压根就没有快速启动按键。搞了半小时才找到办法,办法就是恢复出厂设置,网上的教程全部是有快捷键的,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他们。或许也是型号对不上,大家看图对号,对图维修吧。。

开机到-输入密码位置。按下Shift键不放。点击重启。。。然后。。大家看图片操作就好了。。一样的

补充:这东西连我们exe文件都不能装的。需要的软件需要在应用商店下载。可能它本身就是平板电脑就跟手机一样,需要东西必须APP下载

 会员14711592元2022-11-19 00:30
 会员14711592元2022-11-19 00:28

网友:
开机位置有个孔。可能是麦。不要去桶他我刚刚桶了三次。哈哈
最后一张图片是。。。。开机加密的时候

网友:
还没碰到这个机器,先收藏,估计以后或许能遇到。

网友A:
是所有win10都有这个功能吗?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B:
开机位置那个孔一般是恢复出厂设置的。U盘启动不了,可能是你没用UEFI启动U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位置那个孔一般是恢复出厂设置的。U盘启动不了,可能是你没用UEFI启动U盘吧?

我U盘肯定有UEFI啊。(优启通)、   笔记本本身就是UEFI。你U盘做UEFI。启动第一个肯定是硬盘,不是U盘。开机键旁边的孔,确定不是恢复键,插它没有开关那种感觉。。它是(硬硬)的

网友C:
好资料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的确不是很好找。出现这种故障还有个办法把硬盘下下来 接到台式机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好帖,千年难道遇到的好帖,楼主好技术

网友:
电脑更不懂了,学习

网友:
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牛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的确不是很好找。出现这种故障还有个办法把硬盘下下来 接到台式机上面就可以了

硬盘拆下来。。。。硬盘是24G的,是焊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谢谢楼主下次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D:
这种机器 不是X86 架构的,装不了WINDOWS 系统,所以他是nvdia 的CPU,用的WIN RT 系统,运行不了。exe ,只能上上网,看看视频,浏览网页什么的,没什么多大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 不是X86 架构的,装不了WINDOWS 系统,所以他是nvdia 的CPU,用的WIN RT 系统,运行不了。exe , ...

正解6666、那种电脑确实不实用的

网友E:
直接装系统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弄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装系统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弄半天

。。。。。。装系统。。。。。。多看内容多学习。如果只是系统。就不会出现在迅维网了。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win10都有这个功能吗?我还没有试过

这个不是win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