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PAVILION 23一体机图纸、版号IPISB-AB

楼主(2018-03-10):
求HP PAVILION 23一体机图纸、版号IPISB-AB.

求图纸或者高清图也行,有芯片掉了找不到型号

下面是借用的图片,你这个板子的麻烦拍个高清图,发红包

网友A:
淘宝上面有高清的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有高清的           兄弟

图片我看了,确实高清,可是根本看不清芯片的型号啊,

网友:
这个机子大家都没碰到过吗?碰到的帮忙拍下,

网友:
那个位置我正好有一片这个板子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谢谢你,我已经修好了这个板子。另外可以告诉你这个小16脚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我要显卡附近的12V电感那里的图片。也就是你拍的16脚芯片的反面那块。这个机子这块坏了估计是通病。我虽然已经修好了,但是芯片还是靠猜的装上去的,现在12V电感那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