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REV1.01主板SLP_S3#电阻掉件导致的内存供电、12V、5V来回闪动

楼主(2018-03-11):
初始故障是不触发。查到开关针到IO有断线,飞线后可触发,但是发现内存供电来回跳动,1.5V降到1.2V,又瞬间升到1.5V,反复徘徊。

倒追内存供电来源,发现+5Vdual也一样跳动,
再倒追+12V,也一样跳。
最后找到故障点——电阻OU1R4掉件导致,在高压板上找到标识391的电阻焊上,板子正常(大电阻焊到小焊盘,一端飞线)。

板子当时就给客户了,但是问题一直在脑子里,上班忙,只能下班回宿舍研究:
此电阻是桥发给IO的slp_s3#,没有此电阻,IO应该无法拉低pson,后级电压应该都没产生,事实是每次插电都有几个电压,且来回跳,这不符合intel时序啊

内存供电芯片EM5305VT,搜不到PDF,论坛有说EM5305A可以用6103代换,于是研究UP6103的pdf。
此芯片7脚是开启,可能存在2种状态,第一种:悬空开启;第二种:参考输入。即输入多少,芯片就输出多少。
在这个板子里,7脚是悬空开启,外部连接三极管,实际受控于SLP_S4

结论:有的主板,io发出pson的前提,不一定是收到slp_s3,收到SLP_S4也可以发出pson,但是IO若没收到SLP_S3,这个pson可能会来回跳动

网友A:
先出S4再出S3  S4开启内存供电  主板设计有双5V供电 PSON不出 ATX主供电不开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出内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出S4再出S3  S4开启内存供电  主板设计有双5V供电 PSON不出 ATX主供电不开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出内存供电 ...

我追过5V的双路供电,发现它是由12V控制的mos管导通的,由s0电5vs转换而来,并不是G3电5VSB,且S0电12V都有了。所以很奇怪,研究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