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此手机外壳怎么拆

楼主(2018-03-11):
小米的,外壳未标注任何型号信息,同学们,咋拆啊
手机

网友:
下面那个长条折开有螺丝的。。。。。。。。。

网友:
没螺丝,外壳是套上去的,把卡取了,抠下来。

网友:
你把SIM卡槽取出,整个后壳可以拆下来,你要注意指纹排线

网友:
下面长条有螺丝,最好加热一下

网友:
加热台的烤一烤然后拿指甲抠呗 还能怎么拆

网友:
红米note3,直接从屏幕框和后盖中间的缝扣开,开了过后一条指纹排线不要拉断了

网友:
后盖一体的,从充电孔那边慢慢抠吧!

网友:
把卡槽取了,稍微加点热直接翘后壳,要注意指纹排线!

网友:
先去卡槽,这个应该是红米note3.从边框和后壳的缝隙处,找个塑料片插进去。一划就开了,往下取的时候注意指纹排线

网友:
后壳是一体 的。没螺丝。不要瞎拧

网友:
你都没拍清楚,让我们怎么跟你说,看看底部有没有螺丝,或者看看上下那个长条撬开有没有螺丝

网友:
红米3s,拔掉卡托直接扣后盖就可以了。注意指纹排线不要搞断了

网友:
取卡托,直接撬掉后盖,注意上部分的指纹排线,别扯断了

网友:
直接刀片拆壳。。。。。。。。。。。。。。。。。。。。。。。。。。。。。。。。

网友:
这个手机看起来像note3 先把卡托取下来

网友:
外壳是套上去的,把卡取了,抠下来。

网友:
红米note3,这个直接扣后盖就拆下来了,不过需要注意后边的指纹排线

网友:
百度下MTK的研发校准工具,有备份校准参数

网友:
加热直接上刀片 底部撬开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