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V450不触发,开关脚竟然18V电压.板号JITR1/R2 LA-4142P,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3-11):
如题,此机貌似进过水,OZ129TN11脚的附近有轻微腐蚀的痕迹,其旁边的AO4466及FDS6690也烧毁.测量其它元件基本正常.分别用4894及FDS6676代换后上电,发现电流0.06A,还是不触发,板上无元件发热.开机键电压竟达18V,测量刚刚换上的2只管子电压分别为3.3V和0.8V.电池触点仅有一个0.8V,貌似不正常,现在怀疑OZ129TN损坏,可是查不到它的资料,求大神给个图纸或维修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图纸已找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949-1-1.html大神可移步这里.

网友:
不一定有些机器开机键哪里就已经有19V的供电了

网友:
查了一下,PQ38这的电压不正常,1-4脚均为19V左右,而5-8脚是3.3V,像是没有导通.

网友:
烧掉的地方下面要处理好 贴点黄胶带在上芯片  。。。。

网友:
烧糊的哪里绝缘一定要做好  能把糊的地方都弄干净最好

网友A:
这个老板子  直接换主板了  修你累不累

网友:
现在查到异常的是ACON总为0,查到是被这个比较器拉低了.它的5脚是0V,6脚3.3V,所以7脚是0V可是5脚是B+来的,可是B+本来就没电压,形成了一个环路了.找不到原因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板子  直接换主板了  修你累不累

主要是客户要修,硬盘里有数据.二来觉得这个板子问题应该不大,没想到这么难修.

网友:
多检查下 你写的有些乱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不复杂。不懂的留言帮你

网友B:
首先打值排除短路 不要来就开始维修 多观察进水的机器。先把隔离保护电路修出来

网友:
应该先把隔离保护电路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打值排除短路 不要来就开始维修 多观察进水的机器。先把隔离保护电路修出来

你好,感谢回复,我查了一下,损坏的这两只管子是PQ41和PQ42,是供3VALW的,但是测量3VALW对地短路,把这两只管子拆了,+B就恢复到19V了.对于这种机器,是不是得用烧机大法了??
有点不敢,怕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B:
这种上下管击穿后面一半还会烧东西,还是比较幸运的。公共点这种情况可以测试到大短路。供电打短路不用烧鸡 好维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上下管击穿后面一半还会烧东西,还是比较幸运的。公共点这种情况可以测试到大短路。供电打短路不用烧鸡 ...

你好,请问哪些电路是3VALW供电的?
EC?
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哪些电路是3VALW供电的?
EC?
SB?

这个得看图纸,根据图纸看这个电压去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