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80s I7 D1 广达TWC冒烟维修

楼主(2018-03-11):
  昨天接到一台本子,客户来的时候急匆匆的,说本子用着用着灭掉了,再插电就冒烟了,然后赶紧拔掉了电源,当时正在做别的本子就让客户把本子放在手里。
拆开本子发现 电池接口上方烧黑

看细节: 目测是这个样子的   心里窃喜 这次捡到便宜了。随手下了个图纸和点位,这个板子的图纸点位都有很方便修。

折戟的正是PQ6和PD1

换掉: (楼主焊工一般,各位大神大佬请不要嘲笑)

触发!.......
瞬间灭掉(这个板子没装CPU能触发但是不出3 5V,瞬间灭掉)

装好CPU再来触发...1..2...3...4..5秒过去了
电流从0-0.1-0.2-1.2-1.5-1.6 停了!停了!外接内接都不亮
心一下子凉了半截,难道还有别的问题!?  接着查
按照点位查了条件,复位之前都正常,平台复位触发之后用万用表始终是3.2  难道 桥坏了!?

上我千年不用一次的示波器吧,测出来的复位是这个样子的   触发之后50-70ms就出了复位 而且跳一下只有几毫秒 怪不得我聪明伶俐的万用表测不到变化! 此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到系统PG为止条件都出了,复位不正常难道是桥坏了吗?

抱着捡漏的心态 刷一刷BIOS吧
洗刷刷洗刷刷 洗刷刷 哦~哦~

下好了 读BIOS 对比一下 20万处不同  .....
先刷个系统BIOS试试

刷好了电流0.1-0.2-0.4-1.0-1.2-1.3..1.5......................1.6.......1.5.....1.6.....1.5(点点表示时间吧...) 来回跳 还是不亮
刷ECBIOS  0.1-0.4-1.1-1.2-1.3...........................1.4................................................................1.5.............1.6 到1.4的时候等好久不亮内心更加崩溃...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它...竟然亮了!   美中不足亮机慢 15秒亮机  就这样吧  客户也不是那种多事的人。

最后感谢各位大佬提供的线路图和BIOS ,附上能用的BIOS

的文件截图(迅维下载的,直接搜文件名就好了,站里有就不上传了给饼哥减少点工作压力~)

新人发帖 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加个分分呦~~

网友:
亮机慢,还是刷个原厂的BIOS吧,这样子交差,客户满意度不行

网友A:
15秒亮机有点夸张了最后是刷ecbios解决的淘宝有工厂bios买吗???主要亮机15秒慢得有点过分

网友B:
那个二极管是保护用的 没得情况下不用装,时间长了容易短路。反正现在的机器修好就对

网友C:
技术还不错,有我当年的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秒亮机有点夸张了最后是刷ecbios解决的淘宝有工厂bios买吗???主要亮机15秒慢得有点过分

人家倒是没说什么,亮了就好,而且亮了之后风扇狂转,自动调速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还不错,有我当年的成绩。。。。

哈哈 一般一般啦  捡到便宜了 一般没图纸的我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是保护用的 没得情况下不用装,时间长了容易短路。反正现在的机器修好就对

嗯  那个瞬变抑制二极管超过20V就击穿了  估计就是客户适配器有问题或者电压不稳才烧的,BV已经烧裂了,场管也起鼓了

网友:
这么牛逼,,,,你爸妈知道吗?好屌的样子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