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850 2g白金版 黑屏

楼主(2018-03-11):
入一张蓝宝石HD7850 用转接头无输出,用HDMI口能进系统,显示时间不长黑屏,测核心电压1v正常,显存电压1.5v正常,还有一组电源0.9v,不知正常不。在网上查是Powerplay节能供电,正常应该多少v呀?

网友:
可能是1.2左右把

......................................

网友:
这款卡如果显存和无掉件  基本上都是核心不良

网友:
重新植株GPU看看 可以正常显示的时候测试下电压 不显示在测试下电压就知道 电压正常不。

网友:
显卡我一般加焊一下,不行的话直接扔。。。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款显卡之前正常,后来游戏时极低概率的黑屏,我以为是驱动问题,结果更新驱动不起作用,然后黑屏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进系统得评运气,如果是核心虚焊,只能送去专业维修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