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开卡求助

楼主(2018-03-11):
jmf667h主控,用最新版开卡软件第一步就不过,颗粒型号选的最对的,求大神御赐良方

网友:
厉害了,固态硬盘都会修,果然是高手

网友:
换不同的版本试试,最新版不一定好用

网友:
拿去开盘吧,这种技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

网友:
固态都能搞了啊,我这里才开始换固态使用。。